楼主(2012-10-27):
我厂现用恒压供水出现 远传压力表频繁损坏问题。不知道各位有什么看法

网友A:
这个还用说,是压力传感器坏吧,你在好好检查一下它外围条件,要是外围都是没有问题的话,那就压力传感器质量太差了

网友B:
有点意思,人家恒压供水的远传压力表好几年也不坏,也就是80元一个的,也不是很贵的。有点问题里面,用压力传感器贵了点。

网友C:
压力表只能提供节点控制,变频器恒压供水需要线性控制只能采用线性或数字压力传感器。

网友D:
是不是质量不行呀

网友E:
这个问题好办,首先,确定远传压力表损坏的原因,是传感器坏?还是变送器坏?还是显示单元坏?第二,损坏的原因是震动?还是环境造成的?第三,针对可能的原因采取必要的措施。比如用软管引出接压力表(或传感器),安装于适合的环境避免震动。

压力表(压力传感器)是一种比较皮实的元件,不太容易坏,更何况“总坏”?不太可能的事。自己认真的查一下吧。

网友F:
你的远传压力表是由于震动把里面的滑动电阻给震坏啦。

楼主:
可能是震动造成的吧。安装调试的时候厂家的人说远传压力表太靠近出水口了。可能容易坏。不过我觉得是变频器的参数调节的有问题

网友G:
传感器引水管应该增加阻尼设计。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你的远传压力表是由于震动把里面的滑动电阻给震坏啦。

楼主:
今天厂家来人了。查了半天也没查出是怎么回事。最后把吧【变频器的参数恢复出厂设置。又重新调的参数不知效果怎么样

网友E:
与使用环境有关,与变频器的参数设置关系不大。这是我的看法,关键是看看现场工作环境传感器的受震情况,厉害吗?

网友I:
你用的远程压力表工作电压多少伏?

网友I:
怎么接的线,是不是把变频器的10V输出没有加电阻直接接到了6V的压力远传表上了吧,时间一长,表肯定坏。

楼主:
震动不厉害。现在又出现了一开机压力达到4公斤然后变频器停机。设计压力是2.7公斤。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J:
引用 楼主:
震动不厉害。现在又出现了一开机压力达到4公斤然后变频器停机。设计压力是2.7公斤。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管道出口堵了

网友K:
质量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L:
我想大体应该是系统压力震荡冲击遭成压力表损坏 。适当调节变频器的PID参数可以缓解。再有就是表本身质量问题 。选表注意量程!

楼主:
表质量没问题。觉得就是参数的问题

楼主:
可是远传压力表是好的啊。况且换了四五块了

楼主:
那位给分析一下,是怎么造成的

网友M(2015-03-07):
远传压力表一般耐压不高于6v,变频器提供的最低直流电压通常为10V(少数为5v),所以一般在地段串一个270欧姆2瓦左右的电阻来降压来保证远传压力表的正常运行,但是会造成压力与变频器PID给定值不成比例,故需要通过实际操作来确定PID给定值。

网友N:
换个压力变送器吧,表是指针的,如果安装位置离泵很近的情况下会产生震动,用不了多久滑动变阻表头就接触不良了

网友O:
我们两个小区恒压供水,10v
直接接的6v压力表,用1年多了两个都没出现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