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8):
钳锅炉一台90kw电阻带三相星接,模拟量温控表通过周波变送器控制固态继电器.
BH0.66 电流互感器200/5三块星接,S2接地
6L2 电流表,200/5 三块
线没错,P1进P2出 S1+ S2-
现在的问题是三相电流不平衡,A相150 B相110 C相没有 用钳流表测量其单相电流都在100+-2A左右,是什么原因导至C相电流表不显示.互感器,电流表都换过,互感器接法也换过,三个互感器单独接电流表也是一样,C相没有电流,A相电流与实测值不符,钳流表没有问题,测量三相热水器都准确.
请教高手,是什么原因!共同学习!

网友A:
对调一下也不行吗

网友B:
拿一个正常的电流表分别直接接三个电流互感器输出端子上试看。
或将互感器直接短接,5A钳表测二次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调一下也不行吗
对调也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一个正常的电流表分别直接接三个电流互感器输出端子上试看。
或将互感器直接短接,5A钳表测二次侧电流。
直接过,在二次侧测量电流达到2A左右,但接电流表就没有二次电流通过了.

楼主:
已找到问题所在,换了三个固态继电器,电流表就好了,应该是其中的一个固态继电器老化所至,另求教,怎样判断固态继电器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