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8):
问问高手a325j和a316j是不是原理一样
a325j怎么找不到资料啊
汇川变频器里就是用a325j

网友A(2015-06-11):
看引脚功能大致相同。初步看来,A325J不具备故障锁定功能,报警为瞬态信号。

网友B(2016-11-05):
我也没找到,百度一搜到这来了。没有驱动板,有的话可反推功能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