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8):
请问FX1S-20MR PLC 的电池多长时间需要更换?

网友A:
1S的应该不是电池

网友B:
FX1S是内置EEPROM,不需要电池

楼主:
哦,原来如此,没有拆开过,这个还真的不知道哦!

网友C:
只有一个超级电容;保存时钟等;
程序存在EEPROM内;

网友D(2013-01-06):
打开塑料壳,会发现,一个1F的大电容,就靠这个,保存数据和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