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8):
我们有一台引风机,电机是380KW,配套的变频器是HLPP040043B,海利普400KW的变频,两年来供暖运行一直很正常,现在突然出现运行不起来了,我们是总台电脑控制的,当启动瞬间时,变频器显示屏出现故障显示,(E.oC.n  它的意思是电机短路,电机堵转,机械负载有变,电缆绝缘不好,电网电压有变),经过电机,电缆以及电网电压检测,都没有问题,外部设备一切正常。当把变频器的负载线拆下送电给变频器后,同样出现上面所说的故障显示,请各位师傅分析一下,是变频器数据变了还是人为给改了还是变频器出毛病了?谢谢各位!

网友A:
变频器IGBT坏了。

网友B:
又是海利普最喜欢出现这个病,好好查查容易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IGBT坏了。

楼主:
谢了楼上各位师傅,这个毛病怎么还是海利普的通病呀?那要是简单说是什么原因能造成这种后果呢?

网友D:
变频器主电路有故障

网友E:
这个很显然是变频器自身的问题了,首先有两个地方要查,一个电路检测电路,首先拔掉霍尔电流传感器试机能不能运行,顺着电路检测电路往前查,再一个检查IGBT驱动电路,查一下VCE检测电路,当这一部分电路有故障时运行即会报过流故障,有的变频器会报IGBT功率模块故障。

网友F:
之前我在双端铣上,粉碎刀电机变频器(邦飞利)也是遇到和你一样的,报警内容,后来修改了变频器参数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之前我在双端铣上,粉碎刀电机变频器(邦飞利)也是遇到和你一样的,报警内容,后来修改了变频器参数就好了
兄弟修改了那个参数呀;经验共享一下!

网友H:
呵呵;这个恐怕不是修改下参数就能解决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之前我在双端铣上,粉碎刀电机变频器(邦飞利)也是遇到和你一样的,报警内容,后来修改了变频器参数就好了
兄弟修改了那个参数呀;经验共享一下!
你的变频器我不清楚,我改的是 邦飞利 的,改了 瞬间允许的报警次数,就好了

网友I:
看一下主滤波电容,加上负荷侧的电源线。看电容容量,设备有没有绝缘降低现象。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热心,有的师傅说的对,经过测查后,属于软故障,修改了参数,故障排除了。现在运行正常。

网友J:
好修找上海磊希自动化13918652090

网友K(2015-04-16):
修改了什么参数?楼主说详细点啊,以后遇到这种问题可以参考下。另外个人认为,风门没关的话,启动电流大造成电压降过大也有可能。

网友L:
不可能是参数的问题,电流传感器问题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