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

楼主(2012-10-28):
各位师傅好,我遇到了一个难题:西门子s-200编程器CPU226CN系列
型号:6ES7 216-2BD23-0XB8   一个 ,16入16出的。由于点位增加,我在程序做了扩展模块的输入点与输出点有关的程序。但是现在扩展模块还没有买,我就直接下载程序到cpu216里。如果买到扩展模块后连接至cpu216后,能不能直接就可以使用了?还用不用第二次下载程序到plc里。?期待解决!谢谢

网友A:
直接就可以用了

网友B:
我是新手,小声问一下楼主,你改完的程序是用PC下载到PLC吗?你用的是什么样的通信接口和S7-200通信的?

网友C:
程序只存在主CPU内

网友D:
这个 可以的

网友B:
ppi线下载的
谢楼主。学习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B:
ppi线下载的
谢楼主。学习中!

网友E(2013-12-08):
直接可以用

网友F:
不挂硬件,程序是会报错的吧,所以扩展的硬件程序应该在安装完扩展模块后在下载到CPU,200系列的应用的少,300系列就是这个原则。

网友G:
不挂硬件,程序是会报错的吧
200的不会报错
6ES7 216-2BD23-0XB8   一个 ,是24入16出的

网友H:
木有问题啊。虽然不懂西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