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参数

楼主(2012-10-28):
80T 天车  施耐德 71变频器  都设置哪些参数啊》

网友A:
这个最好问厂家吧,如果搞不到,就自己研究说明书,还要看变频器 外围接了些什么功能,启动来源,,,,等等那些

网友B:
天车用变频器参数跟普通变频调速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