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8):
我的WIN7 系统  就是安不了 GX编程软件
 求GX-DEVELOPER 8.91   这个版本的 最好能附带教程谢谢 前辈们啦

网友A:
WIN7装新的GX Works2高版本的吧

网友B:
8.91早就不是新版本了

网友C:
WIN7 32B可以装新的GX Works2高版本,新版本可以打开旧程序。再过一段时间就没FX2N了,GX developer软件就不实用了。

网友D:
求下载地址。下了好些都是要注册码什么的。

网友E:
我的W7 64位旗舰版装的是GXdeveloper 8.86
产品ID自己百度,不管你在哪下的都要这个玩意

网友F:
引用 网友C:
WIN7 32B可以装新的GX Works2高版本,新版本可以打开旧程序。再过一段时间就没FX2N了,GX developer软件就不实用了。

GX Developer怎么可能不实用,2N没有,3U总要用吧,小日本还真习惯用梯形图,GX Works软件还小日本还真用不习惯,只是为了迎合市场而不得不推个IEC编程方式。

网友G(2014-06-25):
回复 网友E:
你好 我的也是win7 旗舰版的 可是装8.86的时候就会出现错误  然后打开工程的时候就会显示 所打开的工程的CPU本版本不支持 求教如何解决 跪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