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8):
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接触到这类问题。一台GGD进线柜进线是两根3x240加1铜电缆。经DW15-1600A通过100x10铜排给负载柜.负载是阻性。电流达到750-800A时铜牌温度达到65-80度而进线电缆没有热感。铜牌质量确认没问题而电缆却是在市场上随便买的非标产品。是集肤现象吧。我想和大家探讨一下。

网友A:
你应考虑散热.
你使用的是密集型桥架吗?铜排是平铺的.你使用的是DW15-1600的开关.你的变压器是1000KVA的吗?如果你的桥架是密集型.铜排是平铺的应该考虑散热.

网友B:
进线电缆两根是并用的吗。如果是电缆是不会热的

楼主:
我想讨论的就是来的电源线是3x240+1两根铜缆也就是480平方进线【进线柜出线柜都是GGD柜】由于母排很热所有柜门都敞开着。1000平方毫米铜排却热了。

网友C:
关注下,希望有所发现

网友D:
考虑集肤效应

网友C:
问题还尚未解决啊……

网友E:
接触不良也会发热的

网友F:
电缆多长呀;什么电缆呀(橡皮电缆或是朔料电缆);走的线槽还是(走线);环境温度最高多少度!
我帮你算算!

网友F:
安经验值;你电缆应该没问题!可能是铜排接触面不够!把数据发出来!

网友G:
   从负载电流800A来看,双240平方的电缆是没问题的,铜母排100*10的载流量查手册保守估计都在1600A以上。你可以用测温仪测量下发热的源头在哪里?是否电缆与铜排接触电阻太大从该处发热,然后逐步扩散到整个铜排呢?用测温仪测量下各个部位的温度,看哪个点的温度相对较高更高就知道了。改善措施要根据发热的原因来选择,对症下药方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负载电流800A来看,双240平方的电缆是没问题的,铜母排100*10的载流量查手册保守估计都在1600A以上。你可以用测温仪测量下发热的源头在哪里?是否电缆与铜排接触电阻太大从该处发热,然后逐步扩散到整个铜排呢?用测温仪测量下各个部位的温度,看哪个点的温度相对较高更高就知道了。改善措施要根据发热的原因来选择,对症下药方能解决问题。
您好,我用测温仪测过了,发热源并不是接触部位引起的。我分析应该认为是集肤现象了。

网友G:
这么看来的话,100*10的母排的推荐载流量,其实并不能满足要求的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手册上难道有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
这么看来的话,100*10的母排的推荐载流量,其实并不能满足要求的啊。你说得对。用截面积来确认通过电流大小应推翻。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负载电流800A来看,双240平方的电缆是没问题的,铜母排100*10的载流量查手册保守估计都在1600A以上。你可以用测温仪测量下发热的源头在哪里?是否电缆与铜排接触电阻太大从该处发热,然后逐步扩散到整个铜排呢?用测温仪测量下各个部位的温度,看哪个点的温度相对较高更高就知道了。改善措施要根据发热的原因来选择,对症下药方能解决问题。
您好,我用测温仪测过了,发热源并不是接触部位引起的。我分析应该认为是集肤现象了。
还有一点铜排有没有折弯?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负载电流800A来看,双240平方的电缆是没问题的,铜母排100*10的载流量查手册保守估计都在1600A以上。你可以用测温仪测量下发热的源头在哪里?是否电缆与铜排接触电阻太大从该处发热,然后逐步扩散到整个铜排呢?用测温仪测量下各个部位的温度,看哪个点的温度相对较高更高就知道了。改善措施要根据发热的原因来选择,对症下药方能解决问题。
您好,我用测温仪测过了,发热源并不是接触部位引起的。我分析应该认为是集肤现象了。
还有一点铜排有没有折弯?你好,有折弯,但折弯处并不特殊热。

网友I:
你看看你的两相之间或者是N与ABC之间,是不是有铁制品穿过

网友G: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存在,我猜测可能不一定是扁铜排的问题。

网友I:
100*10铜排是没问题的,有可能是窝流哦

网友J:
100*10应该没问题啊
我这边800A的开关配铜排一般是50*10,没见客户那边反映有啥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16楼说【你看看你的两相之间或者是N与ABC之间,是不是有铁制品穿过】很专业。那种电磁感应没有。涡流现象也没有。
19楼说【我这边800A的开关配铜排一般是50*10,没见客户那边反映有啥问题】。其实电流不一定达到800A。800A开关不一定通过800A电流。800A开关假如通过800A电流,开关内电磁脱扣系统会嗡嗡响用户早就会找你了。
有一点值得怀疑,铜排外表一般都会镀一层镍或锡防氧化增加导电能力,发热的铜牌外表镀的我没注意看会不会是锌,由于集肤现象造成的铜排发热,

网友G:
问题的根源找到了么,关注中。。。。。我们现场也有那样的扁铜排,由于长期都通电,不知道温度到底怎样!

网友K(2015-08-27):
关于母排选取的问题我也一直比较困惑,坐等各位大侠分析解答

网友L:
按照你所提供的参数,该母排是不应该发热,现在你所说的可能是母排集肤效应引起的发热,因为我们的供电频率是50Hz电网,频率不算高集肤效应也不会有那么大的热量。最高能达80度应该说很热了,我想应该还有其它原因

楼主:
谢谢大家,这个问题是我几年前提出的。后来用户也没再找我,但朋友们还是挺关注这个问题的,我也愿和朋友们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我不专业,但我个人认为还是集肤效应,分析看,100*/10铜排表面镀了一层看不出是镍还是锡,其表面积可能没有两根足平方240电缆展开后面积多,假如这种想象存在,以后在装配有母排时应注意这个问题了。现在几乎全是以截面积来确认其导电能力的,那样做是不是很浪费,不过我说是集肤效应的说法也靠不住,因为有些大型断路器的主引出端子纯粹就是以其截面积来完成导电能力的,比如正泰NA1-2500A和施耐德2500A主引出端子小的可怜,却没发现那里出现问题,这就矛盾了。希望和大家谈论。

网友M:
不知道你说的“铜排质量确认没问题”是通过什么手段确认的?

楼主:
回复 网友M:
厂家拿来了质检合格报告

网友M:
说真的厂家的质检报告最多只能说他送检的是合格的,你用上的那根就很难说了。哪个产品出厂不都挂着合格证的,三鹿之前都还是国家免检产品又如何?

网友N:
跟大家张经验了,对这方面接触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