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井供水问题

楼主(2012-10-28):
今天去一新建工厂,有一水井井深59米用一台5.5KW潜水泵2寸管子连续供水起动电流25A左右.运行电流12-14A左右,请问5.5KW潜水泵是不是有点小。

网友A:
5.5KW的电机,14A电流,是小了点

网友B:
呵呵不知道,我们的高压风机也是5,5KW的电机,启动时,20A左右,※角启动,运行时三角,电流10A的左右

网友C:
关键要看水泵的扬程。

网友D:
最好看一下额定电流是多少

网友E:
水压够不够

网友F:
换台7.5KW的刚刚好

网友G:
水泵的选用看流量和扬程!

网友H:
你买水泵的时候不是先要看流量和扬程吗?潜水泵能换电机吗?你是选择错误还是怎么了?是什么小了?流量小了?扬程小了?还是电流小了?看不明白了

网友I:
水泵的选用看流量和扬程!超过11KW都得星角启动

网友J:
水泵太小了。一个工厂的用水才用这么小的一个泵太小了不够用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关键要看水泵的扬程。

言之有理!

网友L:
看运行电流肯定小了。。。。。

网友M:
扬程大,泵小。吃力呀。

网友N:
你所说的井深差不多达60米了,也就是说潜水泵从井里把水送地面(0米)时,水泵的水压就达0.6MPa,一班工厂供水压力说低点也需0.2MPa,也就是说你所用的潜水泵扬程最小也要达到0.8MPa(80米)以上才能正常供水,另外还要看你工厂的用水量是多大?也就是决定你所选水泵的流量是多大?然后到水泵厂选择合适的潜水泵!

网友O:
水泵小了,你的电机的电流都达到14了,水管是50的建议换成7.5kw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所说的井深差不多达60米了,也就是说潜水泵从井里把水送地面(0米)时,水泵的水压就达0.6MPa,一班工厂供水压力说低点也需0.2MPa,也就是说你所用的潜水泵扬程最小也要达到0.8MPa(80米)以上才能正常供水,另外还要看你工厂的用水量是多大?也就是决定你所选水泵的流量是多大?然后到水泵厂选择合适的潜水泵!
用水量很小,地上两层上层几乎没人用。我搞的是恒压供水。用的是三菱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