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9):
想给一个设备提供双电源,这样的话,一个电源出问题了,还能保持工作。

网友A:
只要两个直流电源电压输出相等,是可以并联的。

网友B:
电源是直流还是交流,电源的负载有多大?如果负载轻,可以直接用继电器常开常闭点切换,如果负载比较大,最好弄个UPS+双电源!这样在电源切换期间,由UPS供电,切换完成后再由电源供电!

网友C:
如果是交流的可以用ATS,双电源自动切换开关,比较可靠
如果是直流的可以用二极管的单向导通性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是直流还是交流,电源的负载有多大?如果负载轻,可以直接用继电器常开常闭点切换,如果负载比较大,最好弄个UPS+双电源!这样在电源切换期间,由UPS供电,切换完成后再由电源供电!
是直流的,提供24v电压给控制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交流的可以用ATS,双电源自动切换开关,比较可靠
如果是直流的可以用二极管的单向导通性即可
用二极管的单向导通性?能说明白点吗?我刚接触这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两个直流电源电压输出相等,是可以并联的。
我这个是相等的直流电压,那如果不相等的直流电压呢?会怎么样?

网友D:
用两个一样的开关电源并联就行了

网友E:
这个还是可以的!

网友F:
直接换大功率的开关电源不是完了啊

网友G:
这个 怎么样

网友H:
加个吸铁开关也行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交流的可以用ATS,双电源自动切换开关,比较可靠
如果是直流的可以用二极管的单向导通性即可
用二极管的单向导通性?能说明白点吗?我刚接触这行
单向导通相当于两个水表每一个分别接一个单向阀再并联,当一个表停水另一个表可供水,因为单向阀的存在有水不会往水表方向走,只会往用水方向走

网友J:
有个切换才好

网友K:
可以在输出的地方都加上二极管,防止倒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