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问题

楼主(2012-10-29):
为什么有一台55KW的变频器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直流母线上驱动板电源开关那部份的保险总是会炸坏,而且换了保险运行不到两秒又炸,经过检查发现模块上面的吸收电容出现裂纹,换了吸收电容机器就能正常运行,这一现象到底总么解析呢???还发现到一个现象就是直流上端子排的正极发热过大把端子排都熔掉了,线过电流是足够的,有人能帮我解说下吗?

网友A:
直流母线有短路电流,导致相应的元器件过电流或憋保险。把直流母线的漏电问题解决,就能排除现在的问题了。

网友B:
直流端子有接触不良的地方,不然不会发热

楼主(2013-03-07):
机器没有发热   就是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