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9):
我用的是西门子的313C CPU,连接线用的是PC_Adapter_USB国产线,我先安装的线的驱动,装好以后再安装的STEP7_V54_SP3_CH,然后密钥。然后打开STEP7软件,添加一个CPU,在选项中找到“设置PG/PC接口,设置为MPI方式,本地连接选用USB连接。然后在PLC栏中选择“将站点上传到PG”,在弹出的选择站点地址对话框中,在输入到目标站点的连接中,MPI栏显示的地址为2,模块型号为灰色,点下面的显示按钮,在“可访问的节点”显示栏中只出现MPI地址:2 还有一个3,点确定后提示连接不上。后来我在硬件中的CPU设置中又将MPI设为联网后也是不行。请高手给予指点。

网友A:
首先点新建项目  然后自己为你的项目起个名   回到管理器  这时候连接好电缆 点可访问节点   如果连接上了  在右边窗口会出现相对应的节点和节点地址   如果没有出现,请检查相应的连接和连接设置
有节点可访问了后,关闭可访问节点对话框,点PLC  点将站点上传到PG    在出现的对话框里点显示   对话框中会显示出你所连接的PLC型号和节点地址   选中要上传的节点  点击确定  即可上传

网友B:
呵呵;先确认你的电缆是不是可以用;

楼主:
怎么确认,我只有一条电缆

楼主:
新建项目了,点可访问节点提示“不能在PC/PG和PLC之间建立连接。

网友C:
不知道安装驱动没有?

楼主:
驱动已安装,在设备管理器中显示已安装成功。在与PLC连接时,线缆上的绿灯一直亮,红灯只在点连接时亮,但只亮几下就不亮了。

网友D(2012-12-02):
我刚好遇到同类问题,最后是用西门子原装的电缆解决的,国产都有问题,特别是使用功能模块,建议用原装不用国产

网友D:
通过你描述的电缆的状态,就是电缆的问题

网友E:
是不是USB转232口,如是就要用232口连

网友F:
先确认电缆,再检查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