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问题

楼主(2012-10-29):
12V和240V电压的电气元件的电流信号可以接入三菱PLC的输入端吗?需要变压器对其变压吗?

网友A:
看下三菱PLC的使用说明书,资料可以到三菱网业下载。

网友B:
呵呵;三菱FX1N/FX2N等输入电压已经内置,只需要公共端与对应的输入端连接就有信号;

楼主:
不会把PLC烧了吧?直接接到输入端就可以了?电气件的输出电压是220V,可以直接接到输入端吗?

网友C:
三菱一般输入是0V,也有24V。具体看说明。

网友D:
不用变压器转电压,你可以接个220V的继电器用继电器的触点做输入。

网友B:
呵呵;AC220V的接到输入端你PLC就报销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会把PLC烧了吧?直接接到输入端就可以了?电气件的输出电压是220V,可以直接接到输入端吗?

接220进PLC的输入端,那肯定会烧的

网友F:
同意ZCMY 版主的回答,这是三菱FX系列最常见的。如果是你想要的是模拟量,就需要单独再买一个模拟量的输入模块

网友G:
哈哈!
楼主问问题方式应该有错误吧!他应该是想问12V和240V电压能否接入PLC的输出端口的进端口!
回:首先得确认型号;对应手册。如果PLC是继电器式的,可以将12V和240V电压直接接入PLC的输出端口的进端。晶体管的好像就不行了。

网友G:
作为工科班出来的人;大都在表达方面比较缺乏;在表达方面我也经常出现这方面问题!哈哈!
所以有时候经历多了;也能够理解楼主.

网友H:
5楼方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