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9):
对除尘风机的高压电机进行有效的调速控制,是节约除尘风机用电的最佳途径。因为,由流体力学的基本定律可知,使用三相异步电动机驱动的风机负载属于平方转矩负载,其转速n与风量Q、压力H以及轴功率P具有如下关系:风量Q与转速n成正比,压力H与转速n的平方成正比,轴功率P与转速n的立方成正比;而电机的转速与电源的频率成正比,通过高压变频器来改变电源输出的频率机的转速,实现,从而调节电风机的平滑无极调速。离心式风机在变速调节的过程中,如果不考虑管道系统阻力的影响,且压力H与风量Q成平方规律的变化,则风机的效率可保持在最高效率的85%左右。

例如当需要风量为风机额定风量的60%时,通过调节电机的转速至其额定转速的60%,即通过高压变频器调节电源频率至额定频率的60%(30Hz)即可,这时所需要的轴功率将降至为原来的30%以下,而的风机效率则基本保持在最高效率的85%左右。这样即使考虑高压变频调速装置本身的损耗等因素,其节电效果也是很明显的。

   如果采用调节风门开度的方式来控制风量,则在系统设计时必须以最大的负荷量配置电机额定功率,而在实际生产中很少能够达到满负荷运行,且在液力耦合器调速至900r/min时,风机的控制挡板开度只有40%,有50%以上的功率消耗在挡板调节阀门和液力耦合器上。这样造成了电能的大量浪费,且直接起动时,会造成电网波动严重和机械冲击较大,影响着系统的运行可靠性和设备寿命。

网友A:
风机跟PLC有什么关系

网友B:
放PLc啥意思啊?

网友C:
其实,这种形式如果是有意做广告的话,适得其反。聪明反被聪明误。因为,这种让人反感的手法,对他的产销售更不利。看后给人的感觉就是不肖一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