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9):
我认为电容就给了一个启动转矩是不是正确?

网友A:
给个启动转矩肯定能转了!

楼主:
嗯,明白了,谢谢!

网友B:
你误解了“启动”电容?是运转电容吧?你知道什么叫“椭圆形磁场”吗?那就再仔细看看基础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误解了“启动”电容?是运转电容吧?你知道什么叫“椭圆形磁场”吗?那就再仔细看看基础书吧??
就单相电机而言,电容只是起到启动作用的。

网友C:
电容也是要分启动电容和运行电容的,如果启动电容有问题给个转矩还行,运行电容的话----加一个同样功率的电机来拖动这个电机吧!

网友D:
没听说过这么个说法

网友E:
那要看电机绕组有双电容的就是说启动电容电机一起动它就不工作了以后靠运行电容了,也有单个启动电容的就是说没有运行电容,还有只有运行电容没有启动电容的。

网友F:
现在还有单相电机在工业现场工作吗?一般的都是家电用单相电机,比如洗衣机、电风扇等等,工业现场,现在基本看不到单相电机在运行了,都是三相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那要看电机绕组有双电容的就是说启动电容电机一起动它就不工作了以后靠运行电容了,也有单个启动电容的就是说没有运行电容,还有只有运行电容没有启动电容的。

网友H:
举双手赞成七楼的,另外可以理解成启动电容就给了一个启动转矩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还有单相电机在工业现场工作吗?一般的都是家电用单相电机,比如洗衣机、电风扇等等,工业现场,现在基本看不到单相电机在运行了,都是三相的。
我这边潜水泵啊,烘箱里面的电机都是用单相的!

网友I:
有的单向电机是电容启动和运行共用的!

网友F:
单相电机,用的实在是太少了。所以基本没概念,不过今天扫盲了。

单相电机如果没有启动电容只有运行电容的话,也是可以自己转起来的,只是启动转矩小,慢慢转,一旦转起来,转矩就有了。

单相电机有启动电容启动转矩就比较大,一旦启动以后,自动断开。

如果单相电机既没有启动电容,也没有运行电容,那就通过外力让它启动,转起来以后就有转矩了。

网友J:
就是一个启动转矩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单相电机,用的实在是太少了。所以基本没概念,不过今天扫盲了。

单相电机如果没有启动电容只有运行电容的话,也是可以自己转起来的,只是启动转矩小,慢慢转,一旦转起来,转矩就有了。

单相电机有启动电容启动转矩就比较大,一旦启动以后,自动断开。

如果单相电机既没有启动电容,也没有运行电容,那就通过外力让它启动,转起来以后就有转矩了。

问一下?%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单相电机,用的实在是太少了。所以基本没概念,不过今天扫盲了。

单相电机如果没有启动电容只有运行电容的话,也是可以自己转起来的,只是启动转矩小,慢慢转,一旦转起来,转矩就有了。

单相电机有启动电容启动转矩就比较大,一旦启动以后,自动断开。

如果单相电机既没有启动电容,也没有运行电容,那就通过外力让它启动,转起来以后就有转矩了。

问一下版主  一般有两个电容的电机,他们的电容走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