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9):
客户报修是反映是上电报E23故障,CPU和门阵列之间的通讯故障。经过检查更换配件后问题解决上电不报故障,测试输出电压都正常,空载带7.5千瓦电机运行都正常。观察电流5.8A。母线电压也都正常。通知客户拿走。结果客户拿走装机运行报E03.4,E05.4,E05.8故障。客户发过来返修不知道从何下手,请版主和各位同仁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这种问题也可能是现场故障或外围设备故障,你了解现场应当对你维修会有好处,虽然我没修过日立的机器,但我现场经验比较多。个人观点,请LZ凉解!

网友B:
外围设备有干扰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E23故障怎么修好的?

网友D:
请问lz是怎么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