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9):
在一个压缩空气管道上需要装个孔板做计量,做了温热补偿,在介质流向方向依次做了压力、流量、温度检测
我有点不清楚的是:1、孔板安装位置跟压力测点、温度测点间的距离有没有要求(保证前10后5的前提下)?
                                --压缩空气--->---------压力-------10D-----孔板-------5D------热电阻------->-------
                          2、是否必须按压力、流量、温度,这三个检测顺序安装现场仪表?

网友A:
一般是按这个顺序来装的,--压缩空气--->----9D-----压力-------1D-----孔板-------5D------热电阻------->-------
前1后5是比较准的位置。

网友B:
请问你是做设计的还是做现场施工的?

网友C:
应该按温度、压力、流量的检测顺序安装现场仪表,即:
--压缩空气--->----热电阻----10D-----压力及孔板-------5D----------->--
压力及孔板是说压力信号可从孔板的正压管取用,这样安装也方便。

网友B:
就是说压力、温度、流量,这三个之间的安装顺序没有先后,只要在保证孔板前后直管段的前提下,可根据现场维护方便的原则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C:
应该说:温度、压力参数取压点在流量孔板前比较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