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9):
我想了解点关于UPS的运用,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具体哪一方面的应用

网友B:
这个题目比较大
无法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哪一方面的应用
关于UPS的入门应用的资料

网友C:
在用电器供电里,就是后备电源呀,相当于你整个二奶,大奶不理你,有二奶备用。
选UPS关键看输出容量和备用时间。

网友D:
1、从种类上有三种:在线式、在线互动式、离线式;
2、电池容量(AH)的选择;根据你的用途,例如停电后ups的使用时间长短。
3、需不需要电脑监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