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对地电压

楼主(2012-10-29):
今天行车坏了,过去试操作大行车电机发出很响的嗡嗡声,但不动。试小行车没一点反应。(5T和25T两行车共用一个线排电源)估计线排断相。上去测线排电压三相380都正常,但测A相对地310V,B相对地210V,C相对地110V,觉得很奇怪,不知是为什么?中午吃完饭又去查,上去重新起动大行车,一切正常。在试试小行车也好了。真晕。谁能解释一下为什么?

网友A:
C相接地了

网友B:
行车起动正常后,测过三相对地电压吗?
这个我不了解,顶一下帖子。

楼主:
正常后没去测呢。上去测比较麻烦,等有机会去测一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相接地了

能说具体点吗?C相接地电机就缺相了吗?但为什么量三相电压正常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行车起动正常后,测过三相对地电压吗?
这个我不了解,顶一下帖子。

网友D:
完全不能理解,是不是测错了

网友E:
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测得。如果用数字电笔测得哪做不的准

网友F:
应该是C相缺相了。对地了,会有一大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相接地了

能说具体点吗?C相接地电机就缺相了吗?但为什么量三相电压正常呢?
测ABC线间电压你是测了几次,我说的接地不是金属性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相接地了

能说具体点吗?C相接地电机就缺相了吗?但为什么量三相电压正常呢?
测ABC线间电压你是测了几次,我说的接地不是金属性接地,

我用机械表量的,量了好几次都这样。

网友G:
电抗器和滤波器技术q4006232722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相接地了

能说具体点吗?C相接地电机就缺相了吗?但为什么量三相电压正常呢?
测ABC线间电压你是测了几次,我说的接地不是金属性接地,

我用机械表量的,量了好几次都这样。
我的意思是AB.BC.AC.测三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相接地了

能说具体点吗?C相接地电机就缺相了吗?但为什么量三相电压正常呢?
测ABC线间电压你是测了几次,我说的接地不是金属性接地,

我用机械表量的,量了好几次都这样。
我的意思是AB.BC.AC.测三次

当然是AB,BC,AC这样量的

网友H:
有可能是供电网络零点漂移严重,就是单相负荷失衡严重。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C相缺相了。对地了,会有一大炮的。
大炮是指什么

网友J:
不可能是C相接地了如果C相接地了AB两相对地电压会升高的会计你测量的有问题 不知道你测量了几次

网友K:
可能是C相接触不好造成C相缺相的假象,这样的情况很常见,往往多按几次就好了也就是闪几次,。
不可能是零点漂移,供电网络零点漂移会烧掉很多单项设备,这种我是体验过的,灯泡都要爆炸

网友L: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C相缺相了。对地了,会有一大炮的。
暂时还没放炮~~

网友M:
c相虚接!!

网友N:
能稍微详细说明下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C相缺相了。对地了,会有一大炮的。
大炮是指什么
大炮就是-------轰-----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能是C相接触不好造成C相缺相的假象,这样的情况很常见,往往多按几次就好了也就是闪几次,。
不可能是零点漂移,供电网络零点漂移会烧掉很多单项设备,这种我是体验过的,灯泡都要爆炸

我觉得这个答案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