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梯形图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2-10-29):
在书上看到这样一个格式梯形图格式,不会编,分开编我会,这种各式,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这个好像是讲工作过程的吧?

网友B:
呵呵;这种写法类似于OMRON;
如果是三菱的就不规范了;

网友C:
现在学习,找些新的教材看,新的书和现在的实际的更接近些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D:
能分开编,分开编就行了,只要功能相同,如1楼所示;另如3楼所说,可能是资料有点早。
好像三菱F1的有这个形式的画法。

网友B:
三菱F1的话输入是400,输出430;
没有X0 Y0的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