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9):
三菱FR-S540-1.5K-CH  CPU板的晶振是什么型号,多大频率的?我的这个烂掉了,急呀。

网友A:
三菱小功率的机器,我一般不修的,修的少,三菱D700,A500,F500,A700,F700,的我都有,目前S540的没有。不好意思。先找个二手主板吧。

网友B:
跟E540的一样,型号D199
据说频率是19.9MHZ的(不知道真假),我没找着这种频率的,一直都用20MHZ的,没出过问题

网友C:
差一点半点不要紧

楼主:
哦,感谢大家的帮助,同时 解决了E500的晶振问题,那种坏的也很多,都是烂掉的。

网友D(2015-04-23):
三菱A740晶振型号:D360H2C;D150J21;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