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step7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10-29):
如图,,安装过程中出现这个提示,,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A:
上面的英语清晰的表明:请重新启动你的操作系统。
如果反复提示该条信息,那么请删除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不要启动系统,就可以继续安装。
吐槽,第一次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在用Win2000系统,这次我回答的时候已经在用Win8系统了。

网友B:
学习了,楼上是师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英语清晰的表明:请重新启动你的操作系统。
如果反复提示该条信息,那么请删除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不要启动系统,就可以继续安装。
吐槽,第一次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在用Win2000系统,这次我回答的时候已经在用Win8系统了。
这也是我这段时间第二次看到这个问题回复的帖子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英语清晰的表明:请重新启动你的操作系统。
如果反复提示该条信息,那么请删除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不要启动系统,就可以继续安装。
吐槽,第一次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在用Win2000系统,这次我回答的时候已经在用Win8系统了。
时过境迁啊。。。

网友E:
安装STEP7,要将安装文件存放在硬盘的根目录下,然后重启计算机,之后按正常安装的方法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F:
我用光盘直接安装,好像没碰到这样的事,同情楼主,Goodluck!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英语清晰的表明:请重新启动你的操作系统。
如果反复提示该条信息,那么请删除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不要启动系统,就可以继续安装。
吐槽,第一次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在用Win2000系统,这次我回答的时候已经在用Win8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