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9):
今天看到的!变频器控制45KW/Y系列三相鼠笼式异步电机,电机错接为星形接线,设备用了一天变频器就坏了,我到现场时变频器操作板显示电流仅为7安培一加负荷就报故障。我告诉安装厂家电机接线错了,可厂家说不认可我的说法。变频器会因为电机接线错误而损坏吗?我想听听大家的看法?

网友A:
不会,如果过电流变频就保护停机,

网友B:
有可能!星形连接比三角型连接电流大。

网友C:
除非变频器保护失灵。

网友D:
星形接法的电流比三角形小,楼主要确定一下到底是变频器坏了,还是电机烧了

网友E:
看看电机有没有坏。。。

网友F:
变频器一般都有保护系统,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的,但也不能肯定,正确使用各种元器件还是很有必要的.

断路器

网友G:
还是先把电机确定下来是好是坏,然后分析是不是由负载不合适引起的变频保护。再看看是不是变频功能设置不当引起的,如果是因为变频的某一项保护没设置也有可能造成变频损坏。

网友H:
楼主的问题好像不是电机错接成星形的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星形接法的电流比三角形小,楼主要确定一下到底是变频器坏了,还是电机烧了

网友J:
先看一下电机坏没坏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星形接法的电流比三角形小,楼主要确定一下到底是变频器坏了,还是电机烧了
在电压相同、功率相同的情况下,电机三角形接法的相电流比星形形接法的电机相电流要小,是星形接法的1/√3.。这是因为:P=√3xUxIxCOSφ/η---在其他参数相同,星形接法时 线电流=相电流。三角形接法时 线电流=√3x相电流。
而 星形接法时 线电流=三角形接法时线电流,
所以:星形接法时 相电流=√3三角形接法时相电流。

网友K:
换台电机看一看,一般变频器不会这么容易坏。

网友L:
变频器如果连普通的保护都没有的话,就是山寨货了;

网友M:
如果变频器坏了,那可能的原因是,电机先坏了,然后把变频器也弄坏了。电机坏是因为过热烧坏了绝缘,变频器坏是因为电机坏导致的过电流而损坏。

网友N:
多大电机?

网友O:
接成Y形,电机的转矩不够的,电机转不动,电流会上升,会烧电机的。变频器应该不会烧,自身都有保护的。如果变频里电机的电流没设好的话,电机会烧的。

网友P:
星形接法不会有问题
应该从其他方面入手找问题。

网友Q:
要坏那没有办法,我以前,接错线了,都烧不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我换了电机变频器还是报输出过流,拆掉电机变频器运行正常,有输出电压。电机用兆欧表摇测正常,就是没电桥不知道有没有匝间短路。另外变频器的驱动板有个电容脚烧断了,焊住后还是不能带电机,肯定是变频器坏了,我想知道变频器的损坏是不是电机接错了造成的?变频器的各项参数都没问题,我都仔细检查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