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9):
我自己编的485MODBUS通信,当发送和接收同时的时候PLC就会死机(RUN变红,STOP变黄),老是要重新烧程序好麻烦啊!!!
有什么好办法可以通过硬件复位吗

网友A:
把发送和接受的时序错开不就行了吗?另外PLC的复位,可以对他的24V供电设一个开关,当需要给PLC复位时,用开关通断,来复位即可。我到现在也不理解,为什么PLC的复位不能像变频器的故障复位那样,用一个端子命令来实现。非要断电再上电实现复位。

网友B(2013-01-04):
版主的建议,希望PLC厂家采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