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30):
各位大侠,想请教一下3x75+2x25的电源线能承受多大电流?主电源是3P380V。平方小一点的我知道是5陪的关系,大了就不知道怎么换算了?想请各位帮下忙?

网友A:
100平方以下的都按5A/m2,100平方以上都按3A/m2计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0平方以下的都按5A/m2,100平方以上都按3A/m2计算。

照你这样算咱都坐这烤火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0平方以下的都按5A/m2,100平方以上都按3A/m2计算。

照你这样算咱都坐这烤火吧
工程上就这么算的。

网友C:
75的按照2.5算吧,比较安全。

网友D:
25平的乘以4,75平乘以2.5  一般都是70平的吧,75的我少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75的按照2.5算吧,比较安全。
确实如此!

网友F:
按照本人实际工作经验,75平方毫米的电缆长度在100m正常200A以内,再大电流电缆就会发热的!

网友G:
75平方毫米的电缆长度在500m以内;正常可带70KW负载;也就是142A负载!
75平方毫米的电缆长度在150m以内;正常可带100KW负载;也就是190A负载!
这个是用的电缆的经验值;因为情况不了解;我只能给你经验值!朋友我记得你在那个论坛问过这问题了,至于换算方法你找找看以前的帖子;我回复告诉过好多人!

网友H:
200-230A 电流。再大线就太热了点。和电线的长短有很大关系

网友I:
查手册 还要看线路长度压降大小

网友J:
引用 网友G:
75平方毫米的电缆长度在500m以内;正常可带70KW负载;也就是142A负载!
75平方毫米的电缆长度在150m以内;正常可带100KW负载;也就是190A负载!
这个是用的电缆的经验值;因为情况不了解;我只能给你经验值!朋友我记得你在那个论坛问过这问题了,至于换算方法你找找看以前的帖子;我回复告诉过好多人!

75不是我们的标准,是国外的标准?

网友K:
我国没有75mm2这个档的电缆啊!

网友L:
十下五;百上二;二五三五四三界; 七零九五两倍半;穿管温度八九折; 铜线升级算;裸线加一半 ,以后计算线缆截面积和电流的关系就用这个口诀吧

网友M:
178A,截面积的0.625次方乘12=安全载流量

网友N:
应该是70平的吧,没有75这个规格。估算大概170左右,还要根据你的负载率。2楼太乐观,75平的线按你的算法能带三百七八十安的电流?。。。。。你就等着放炮庆贺吧。

网友O:
75平的200一下差不多

网友P:
10下五  百上二    二五三五四三界  七零九五两倍半         仅作参考

网友Q:
75平的找2.5a算就行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点!要是我现总负载加起来有250A,电源线大概要6米多的样子,总电压3P380V带零线。那我要多大的电源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