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30):
想知道单相电路中,直流24V 1A 的设备和交流24v 1A 的设备,功率是一样的吗,都是24w,还是计算方式有所不同

网友A:
楼主得回炉去读初中 这个问题就好像在问一百斤棉花和一百斤铁哪个重一样

网友B:
嗯,比喻的很形象。最终学到的知识如果不能解释实际问题的话,很悲催的。上这多年的学,浪费时间了。

网友C:
1楼的应该回去读小学了,楼主的问题相当于在问:一立方棉花与一立方铁那个重?
交流电路有个功率因数问题,只有当功率因数为1时,计算功率的方法才与直流电路相同。
例如1千瓦的高压钠灯,工作电流是10A左右,那么乘以220V就是2千多瓦了。问题在于高压钠灯的功率因数只有0.5左右。
因此交流电路的有功功率是电流乘电压乘功率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