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30):
要求:采用欧姆龙编程软件,用定时器(可以加计数器或者用长时间定时器)实现两电机交替启动,电机1先启动,启动3小时后电机2启动,电机2启动3小时后电机1再启动。如此循环交替,需要注意的是:电机1与电机2交替的时候,要同时运行5分钟(即:电机1运行3小时后,电机1和2再同时运行5分钟,然后电机1停止,电机2再运行3小时,二者再同时运行5分钟,然后电机2停止),交替的这5分钟的同时,电机3启动1分钟后停止。求高手贴出程序 。。万分感谢!
(PS,自己只会编不加计数器的,因为时间比较长,需要加计数器,加计数器后就不会了。)

网友A:
把CNT和TIM结合起来用,很简单的,CNT的用法和TIM差不多,只不过TIM是递减,CNT是递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