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30):
  设备电压为: 3相200V
   电源进线为: R ,S .T
   设备负载:2台1.5KW 的电机
  (名牌: 3相  电压:200v  电流:6.1A)
   其中 R. S还接了单相 1.2KW 200V 的设备
   请问:3相380V 转3相200V  3相变压器的容量选多少?

网友A:
可不可理解你有2台1.5kW的 额定电压200V的三相设备,还有一台单相200V的1.2kW设备。

现在你需要的是三相变压器对吧,频率一致么?
至于容量要看你的负载是什么类型,如果像电机类的感性负载则需要5~10倍的容量。

网友B:
把负载电流总和叠加后(线电流),就是变压器的二次侧负载电流。这就可以了。做变压器的时候,要告诉制造商你的变压器工作时连续100%工作即可。

网友C:
我觉得还不如改用380V方便。

电机改成星接后用于380V,单相1.2KW就接一火一零。控制电源视情况作更改。

这样的好处是省钱(不要降压变压器),节能(降压变压器也是耗能的)。

我们对台湾和日本进来的小功率设备经常这样改。

网友D:
同意3楼方案,比较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还不如改用380V方便。

电机改成星接后用于380V,单相1.2KW就接一火一零。控制电源视情况作更改。

这样的好处是省钱(不要降压变压器),节能(降压变压器也是耗能的)。

我们对台湾和日本进来的小功率设备经常这样改。
可别人设备的额定电压是380V啊,难道弃用该设备?

网友F:
楼主,应该学会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还不如改用380V方便。

电机改成星接后用于380V,单相1.2KW就接一火一零。控制电源视情况作更改。

这样的好处是省钱(不要降压变压器),节能(降压变压器也是耗能的)。

我们对台湾和日本进来的小功率设备经常这样改。
可别人设备的额定电压是380V啊,难道弃用该设备?

看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G:
变压器定做18964645152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还不如改用380V方便。

电机改成星接后用于380V,单相1.2KW就接一火一零。控制电源视情况作更改。

这样的好处是省钱(不要降压变压器),节能(降压变压器也是耗能的)。

我们对台湾和日本进来的小功率设备经常这样改。
可别人设备的额定电压是380V啊,难道弃用该设备?

看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别人的设备的额定电压就是200V,怎么改用380V

网友B:
定制一个3AC380V/3AC220V变压器,副边电流:20A

网友H:
220伏的单项电机工作电压是110伏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还不如改用380V方便。

电机改成星接后用于380V,单相1.2KW就接一火一零。控制电源视情况作更改。

这样的好处是省钱(不要降压变压器),节能(降压变压器也是耗能的)。

我们对台湾和日本进来的小功率设备经常这样改。
可别人设备的额定电压是380V啊,难道弃用该设备?

改了线不是可以工作在380了吗?怎么是弃用设备?只作改接线,最低成本,是设备正常使用。
看来你没接触过日本或台湾设备。

看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别人的设备的额定电压就是200V,怎么改用38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