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30):
随着三菱MR-J2S伺服停产,很多客户都要更换产品,不知道可否用士林的SDA来替换,性能方面是否达到要求,有什么地方是需要注意的?

网友A:
士林很多东西都是三菱淘汰的生产线做的;
士林的这款没看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士林很多东西都是三菱淘汰的生产线做的;
士林的这款没看到过;

士林的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是增量型的,分辨率是2500p/r,这会导致什么影响呢?

网友A:
呵呵;那可能不一样了,要更换就要整套换了;

网友B:
MR-J2S目前还没说停产,现在还是能订货的

网友A:
呵呵;从停止生产到市场上买不到还有很长时间的;

网友C:
用台达的代换吧,成套换。

网友D(2013-02-26):
伺服电机编码器本身就是增量的信号,只是加了三路位置信号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