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30):
我用三菱A系列PLC和A1SD75P1定位模块控制三菱MR-J3伺服放大器带动伺服马达运行。但是在我PLC里面什么程序都没有,或者在PLC打成STOP的情况下伺服马达还在转?????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接线有问题

楼主:
您是指哪方面的接线?我还想请问下,哪种方式下接线,没有程序伺服电机会运行!等你答案!谢谢!

网友B:
电机在试运行模式下按某个键才会转,不清楚你这没程序也没进入试运行也会转的神奇现象
不过我手上一个J2的伺服,急停断开都会运行,找来找去也没找到控制这个的参数,懒得找了

网友C:
三菱A系列PLC和A1SD75P1定位模块控制三菱MR-J3伺服放大器带动伺服马达运行.这个模范我有用过,是通过脉冲控制伺服放大器的,如果伺服放大器选的是位置模式,不接错线的话,是不用动,但如果是速度模式,有一定的电压飘移,是会慢慢的在那里动的,楼主去看一下放大器的控制方式,或都不是仔细查一下线,相信是接线的问题。

楼主:
是位置模式的,这个问题跟其他的没有关系,是地位模块的问题!我重新换了个定位模块就ok了!定位模块都是新买的哦!可能A系列的现在不用了吧!所以质量就没保证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