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DCS400直流调速器

楼主(2012-10-30):
新的ABB DCS400直流调速器初次使用,电机参数317kw,励磁电压180v,励磁电流15.6A。开机五分钟报F13故障,复位后再开机报F9故障,发现DCS400保险熔断2相。请帮我分析原因,谢谢了。

网友A:
主电压太低。可以设置参数1。10把主电源电压跳闸门限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