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30):
今天去给客户修理一台化妆品的罐装封口机,其中有一个步骤是封口前要对色标,就是封口处有一个黑色的1mm的方块,通过色标传感器检测来检测,当没检测到色标时候,下面的步进电机带动化妆品瓶转动,一直到色标传感器检测到黑色色标就停止转动,这样做的目的是封口的时候化妆品的名称和 说明正好一前以后,如果不用的话,可能名称就在旁边了。
原来是欧姆龙的色标传感器,不好用,我就买一个国产图上的传感器还是不好用,但是比欧姆龙的好一些了感觉。

  故障现象是这样的,当工作转盘不转的时候,手动插入化妆品瓶,检测相当准确,基本99%的正确率,但是当电机启动的时候就不好用了,经常不检测,或者检测到了也没停。有一半的产品检测不准确,电机用的1.5kw电机,变频器用的1.5kw台安的变频器。色标传感器控制脉冲控制板,发脉冲给步进电机控制器。 现在很纳闷,就是检测不准,电机不转的时候检测就很准。

网友A:
是不是变频器干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变频器干扰了

楼主:
我也怀疑变频器干扰了,怎么处理呢。加滤波器还是怎么弄呢。加个三相滤波器能行吗。

网友C:
1mm的方块有点小,光点都比他大。除了干扰外,色标传感器的分辨率也要考虑

楼主:
光电大小正合适也是0.8mm左右。紧卡紧的宽度。以前使用正常,难道变频器使用时间过长性能改变了,导致干扰增大了。

网友D:
要不你把驱动器先拆下来放到别的地方试下?如果可以的话就证明是变频器干扰
控制器进线加滤波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