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S校正电容

楼主(2012-10-30):
厦华S2935彩电,现图像左右角部向外弯。电视台标只剩一半,边上的图像都发弯。怀疑S校正电容坏了,但具体不知道哪个是校正电容,请懂行的指点一下

网友A:
很多年前修过,后来买块板子才30几块,谁还修啊

楼主:
有那么便宜吗

网友B:
好长时间不搞了都忘了。记得可能是那个红色又扁又长的是

网友C:
电路板上最大的一个无极性电解电容就是 校正电容

网友D:
1.6或2.2KV/22n或47n、68nCBB电容。离偏转线圈最近的那个电容就是。你图2上偏转线圈插头边那两个红色的电容你拆下来量量看。

网友E:
应该是枕校电路,查查枕校电容,枕校三极管,和旁边的电阻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枕校电路,查查枕校电容,枕校三极管,和旁边的电阻吧
没有图纸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枕校电路,查查枕校电容,枕校三极管,和旁边的电阻吧
没有图纸吗
看你说的就是外行了,S校正就是枕校,你还自作聪明。
自从总线控制的电视机出来后,几乎所有的电视机厂家都不带图纸的。

网友G:
检查一下偏转线圈看看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那么便宜吗

可能是130,记得不蛮清了,反正好便宜的,我亲戚的电视我就换了一块板子,画面质量都要提高很多。

网友H:
是高清的话有好几个,通过电子开关切换,普通的就一个,离偏转线圈最近的那个电容就是。你图2上偏转线圈插头边那两个红色的电容你拆下来量量看。

网友I:
耐压高的,靠近偏转线圈的,图2中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很多年前修过,后来买块板子才30几块,谁还修啊
记得以前我家电视老坏 行输出,,,换一次上百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很多年前修过,后来买块板子才30几块,谁还修啊
记得以前我家电视老坏 行输出,,,换一次上百

那是包括人工费吧,行输出可能是二三十

网友K:
以前的黑白电视机用一个无极性S校正电容。后来出现的大屏幕彩电用一只电容校正电视枕形失真已不能解决问题,就增加了校枕电路。

网友G:
首先检查一下电源滤波大电容!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改天空了拆下来在研究。

网友L:
就是窜在行偏转线圈上的那个大电容,耐压400V,有的机型200V 4N7 3N9 等等容量

楼主:
今天我试着在图二靠下面那个红色的电容上并了一个耐压400V的电容,开机不到一分钟就出大问题了。图像没有了,并发出吱吱吱的响声,晕了,是不是行管坏了。不有今天发现一个RT501消磁电阻上有裂缝。。。。。。。。。

网友M:
S校正电容耐压一般在一千V以上

网友N:
还是看看枕校电路吧      不要太盲目了     数据也有可能引起这类问题

网友O:
五楼的说的是,还是很实际,这种经验还是有用的。学习了!

网友P:
25寸以上是枕校电路,21寸是校正电容。

网友Q:
枕校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