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30):
项目是做一个基于单片机的交流伺服电机的控制器,导师开始让我做时没告诉我电机驱动的接口,只告诉我是4-20mA电流输出

后来知道伺服电机驱动器的模拟指令输入是-12V到+12V,正电压代表正转,
而且尽量采用电流信号传输,所以要在电机驱动器输入口加一个模块,把电流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

4-20mA电流信号是单向的,我想加一个IV转换和一个方向控制端,转换输出正负电压信号,但由于经验不足,希望大神们指点一下思路,谢谢!

我有一个很幼稚的想法,应该不对,但还是想问问大家

就是电流->模拟开关->精密电阻->电压跟随器,模拟开关控制4-20mA流过电阻的方向,输入接口的电压差即为电阻上的压降。但这样的话总感觉有点别扭,因为电流输出回路的一端是GND,这样做的话会不会引起控制器和驱动器之间电势差之类的问题

求大神点拨!!感激不尽

楼主:
十分感谢!
十分感谢,不过这个方案会把分辨率降低一半,比如0-10V只对应8mA,而如果是单极性是16mA对应0-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