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30):
我昨天早晨离开家的时候一切正常,晚上下班到家发现一路电路跳闸了。然后我一顿忙活,后来发现空开下面只接一根火线就会跳闸,请问是怎么回事,我该怎么办?谢谢大家!(我把这条线路所接的所有插座都拆开了,还是会跳闸。是不是电线漏电或者短路了啊?)
注:这条线路上没有照明,只有插座。原来连着的是冰箱、电饭锅、排油烟机。跳闸的时候只有冰箱是连接工作着的。
请教了一下电工告诉我说,让我把原来的地线接到火线上,原来的火线做地线用。不知道可行吗?谢谢大家。

网友A:
嗯,很有可能是漏电了,也就是接地了,最好检查线路

网友B:
用 表测量一下

网友C:
是不是电线漏电或者短路了啊?

很有可能

网友D:
把这条线路所接的所有插座都拆开了-----你拆插座干嘛。

网友E:
检查照明线,因为你那根火线是不是进灯开关啦,灯线是不是有短路的

网友F:
短路了,如果是漏电,空气开关(不是带漏电的空气开关)不会跳闸的。
现在的节能灯,电子线路的用电器内部短路,空开就合不上的。

网友G:
如果装的是空开,个人认为是开关坏了。

网友H:
把地线拆开包起来  看看

网友I:
线路漏电,或所带负荷短路所致。重点应该检查所带负荷,把所有的用电器离开电源。逐个排除。

网友J:
你确定用的是空气开关不是断路器或者漏电保护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确定用的是空气开关不是断路器或者漏电保护器吗
不好意思,我确实用的是漏电保护器。我说错了。电工师傅告诉我,把地线和火线互相调换一下,请问,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这条线路所接的所有插座都拆开了-----你拆插座干嘛。
我怕是插座里面有短路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照明线,因为你那根火线是不是进灯开关啦,灯线是不是有短路的
不好意思,我忘记讲了。我那个线路上没有灯,就连了冰箱、电饭锅、吸油烟机。跳闸的那天只有冰箱在工作。

网友K:
将所有用电器都拔掉,一个一个的插上,就知道了

网友L:
线路有漏电情况。把所有的电器都拔下来。一个一个的试

网友M:
答案已经出来了,楼主用的是漏电保护器,只接一根火线肯定会跳闸,你把另一根零线接上即可(前提没有漏电)

网友N:
电工师傅说的也是一个最折衷的办法。
如果地线没问题是可行的

网友O:
这不奇怪啊,比如家里的电,火线在洗手间里 潮湿"接地"了,就送不上空开

网友D:
引用 网友M:
答案已经出来了,楼主用的是漏电保护器,只接一根火线肯定会跳闸,你把另一根零线接上即可(前提没有漏电)
楼主只接一个火线啥目的呀,就是为了火一吧?

网友P:
引用 网友M:
答案已经出来了,楼主用的是漏电保护器,只接一根火线肯定会跳闸,你把另一根零线接上即可(前提没有漏电)

网友Q:
引用 网友P:
引用 网友M:
答案已经出来了,楼主用的是漏电保护器,只接一根火线肯定会跳闸,你把另一根零线接上即可(前提没有漏电)

网友R:
更换开关绝缘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