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启动电机

楼主(2012-10-30):
如题,现有一个小风扇,不超过100瓦,原来的电容是0.75个微法,现在用2微法的电容代替,各位高人觉得有问题吗,,电机容易烧吗?

网友A:
要是没有原装大小的,最好是比0.75微发大一点点的。否则,电容大了,电容放电时电流大,容易烧电机。

网友B:
大了不少呀,差不多3倍,最好还是用小一点的。

网友C:
转矩加大,电机发热

网友D:
电机要发热的,长时间运行会烧坏电机的,差的太多了同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题,现有一个小风扇,不超过100瓦,原来的电容是0.75个微法,现在用2微法的电容代替,各位高人觉得有问题吗,,电机容易烧吗?
再弄一个2UF的串起来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电机要发热的,长时间运行会烧坏电机的,差的太多了同志!

网友G:
你装这个电容 电机要飞快的转的,一般不能大原装的10%

楼主:
多谢各位前辈

网友H:
我觉得,因为是启动电容,而启动电路的作用是提供启动转矩,并且启动电路在电机启动之后会自动断开,所以只要不是大太多就没问题

网友I:
电容的容量如何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