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30):
我单位一台三菱fx2n-8ad 的power灯偶然情况下会不亮  请大侠指点下 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谢谢

网友A:
是不是24V那的电源接触不好

网友B:
很有可能是电源问题,如果电源没问题,就是PLC不太好了

网友C:
先检测供电的DC24V电源,如果不是电源的问题就比较麻烦了;这个东东买一个价格还是很高的;

网友D:
FX2N-8AD这东西还真是挺贵的,比一般的模块贵好多,

网友E:
电源故障可能性大

网友F(2012-12-07):
电源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压正常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