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31):
如题,我现在有对射光电传感器,用来检测产品数量,请问传感器信号怎么才能进入电脑里面,传感器与电脑串口之间需要什么设备?如果有3个传感器同时工作,记录不同位置的数量,这三个传感器怎么连接到同一台电脑的串口上面呢?
仅限串口连接方案,采集卡、IO卡、AD卡等方案暂不考虑,请大家帮忙指点下。

网友A:
如果你的传感器带有通讯功能的话,不用**卡还是有可能的;

网友B:
只有数字式传感器输出的信号才能接串口,但输出的信号形式也有异步串行、同步串行、i2c、can等形式。

网友C:
1、你的传感器有422/485通讯口可以在pc串口上接个232转422的接口。
2、自己做单片机的采集卡,接传感器,然后和串口通讯。

网友D:
你的传感器带有通讯功能的话就可以

网友E:
这个主要还是看你用的是输出呢

楼主:
先谢了楼上诸位,我的传感器是没有数字输出的,只能算是光电开关吧,光线被隔断的时候,信号线输出+5V,不隔断的时候0V。我自己没有能力用单片机开发一个采集电压信号的东西,请问前辈这东西有的卖的吗?就是有没有这种东西,一头接着光电开关,一头接串口,它在中间负责把电压信号转换成串口信号。我感觉这东西类似模数转换之类的器件。盼达人指点。

网友F:
个人觉得 弄个小继电器转化成 开关量信号不好吗?

楼主:
这个不是用来控制的,只是用来计数的,所以要连接到串口上去,我怎么才能获取这个信号,或是把开关信号转成串口的信号呢,中间用个什么设备呢?有现成的卖的吗?求赐教。

网友F:
我也不是很懂这个 但是开关信号转成 串口能读出的 就很方便了吧  还有 是不是串口本来就能接收  5V的电压呢 我记得在一本书上看到过的

楼主:
继续等高人出现。5V开关信号通过串口采集,怎么弄?

网友G:
给计算机装个I\O板。

网友G:
哈哈 重看楼主问题及回复',想起课文矛盾,用己之矛刺己之盾何如。
仅限串口连接方案,采集卡、IO卡、AD卡等方案暂不考虑,竟然不考虑,为什么要'传感器与电脑串口之间需要什么设备?'还可能用'单片机开发一个采集电压信号的东西'
既然可以使用什么设备____可以用PLC。可惜你不考虑。

非要用串口,可以利用设备准备好,及R信号,是不是还有第三个信号,需要查管脚定义,没有的话再牺牲一个串口,计算机运行一个程序,具体请向计算机专家求正。
你这样用计算机太屈了。

楼主:
很感謝樓上的指教,只可惜你的回答不能解決我的問題,我想去北京但不认路,你很热心给我指路,但你只知道去上海的路,因此你告诉我解决办法就是不去北京,改去上海吧。
无意冒犯您的虎威,解释下背景:
1.仅限串口---是因为计数只是项目的一个模块,项目是由香港公司负责的,发来的设计要求就是这样,原话是“计数传感器需支援RS232”。因此您教我的那番话,我不能拿去问我上司的。
2.“为什么要'传感器与电脑串口之间需要什么设备?”------不为什么,如果我知道我就不劳您大驾了,因为我不知道需要还是不需要,不需要就请告诉我不需要可以直接联机,需要就请告诉需要什么设备。
3.”还可能用'单片机开发一个采集电压信号的东西'”-------可能是我表达的不清楚导致您无法理解,我虽不懂硬件部分,但我多少还是看过些东西,我有参与过一个温控系统,硬件部分就是温度传感器连接到采集器或者叫信号转换器,485输出,再连接485转232,最后进电脑,软件部分是我写的。硬件部分是我同事负责的,包括那个我称为信号转换器的东西,他曾明确的告诉我,那个东西是用单片机开发的,把传感器过来的电压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以485接口发送,到电脑端转为232进电脑后,我就可以调用了。但那个同事离职了,所以我才会有这个问题。
4.“既然可以使用什么设备____可以用PLC。可惜你不考虑。”-------这个问题的原因同第一条,这个项目本身就是把一个PLC控制的自动设备改造为使用工控机,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公司就这样要求的。我只是项目实施人员不是设计人员,所以我只关心技术上是否可行,而不用对设计的合理性负责,我这么说您应该明白了吧。
5“非要用串口,可以利用设备准备好……”-------这段我看不懂,至于电脑端运行的程序,我应该可以自己解决。
6“你这样用计算机太屈了。”------工控机上安装了四块128路光隔卡,2进2出,设备上有250多个感应及开关信号等。我估计可能是输入光隔卡通道不够用了,所以才回把计数器这些不太重要的和不参与控制的感应器集中到串口上去。

简单来说就是感应器要怎么传送信号给串口,请给出方案,包括哪个零件连接哪个零件等等,有图最好,谢谢高手大侠们。

网友H:
方案一:感应器->开关量采集模块->计算机串口
方案二:串口计数感应器->计算机串口

串口计数感应器这个地方有卖,http://www.yuking.com/counter.htm

网友I:
感应器->开关量采集模块->计算机串口

网友G:
看了几遍楼主的话,既然允许在开关与232之间加东西,那这个东西就好找了,单片机自己做,PLC,开关量采集模块,带232的计数器......
说实话,真找起来,我宁愿用个PLC----找其他的功夫都完活了。
5点看不明白就不明白好了,估计你对计算机的232也不精,但肯定可以,起码接一个开关没问题,20年前就见到过。

网友J:
没做过三个,但我做过一个,电脑用VB编写程序,计数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了几遍楼主的话,既然允许在开关与232之间加东西,那这个东西就好找了,单片机自己做,PLC,开关量采集模块,带232的计数器......
说实话,真找起来,我宁愿用个PLC----找其他的功夫都完活了。
5点看不明白就不明白好了,估计你对计算机的232也不精,但肯定可以,起码接一个开关没问题,20年前就见到过。

你看了几遍我的话,估计你也没有看明白,可能因为你是专家吧,看不懂小白的说话。从头到尾你都在纠结我的言辞是否准确,我如果能那么准确的话,这么个基本问题就用不着麻烦大家了,我虽然不懂硬件,但我知道我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个非常基础的问题,对于搞自动化的人来说这基本不算个问题。纠正一个小白的言辞错误,并不见得能显得很高明,真真的高人仅凭小白模糊的言语就能大概判断出方向,从而给出解决方案,例如14.15楼的前辈。
关于232,我不是不精,我是根本不通,我是个软件工程师,我连232的连接线是怎么个连法都不知道,甚至,也就是这次我才知道电脑上的串口是232的,我之前只知道串口,所以我才会想在串口和感应之间买个现成的设备,使我能在电脑里获取串口信号就可以了。

回复14、15楼的前辈,现已买了2块8路的开关量采集模块,已可实现数据采集了,还有些问题没有解决,不过都是程序方面的了,跟硬件没什么关系了,谢谢大家的援手。

网友G:
你抬举了
本人泛而不清,在专家那里只是帮足,但解决过教授,博士,研究生,总工,及操作工的实际问题,因为多面看问题。
“真真的高人仅凭小白模糊的言语就能大概判断出方向”----某老板对下属说:你后边别说了,你要说什么我都清楚。我要....哈哈(你的话使我想起这个故事),在高明的人输入的信息不完整,结果也不会百分百。
1.2.3.4楼估计也是因为楼主最后一句话给出的主意,起码12楼因为这句。
问题解决就好,毕竟一周了.
祝你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抬举了
本人泛而不清,在专家那里只是帮足,但解决过教授,博士,研究生,总工,及操作工的实际问题,因为多面看问题。
“真真的高人仅凭小白模糊的言语就能大概判断出方向”----某老板对下属说:你后边别说了,你要说什么我都清楚。我要....哈哈(你的话使我想起这个故事),在高明的人输入的信息不完整,结果也不会百分百。
1.2.3.4楼估计也是因为楼主最后一句话给出的主意,起码12楼因为这句。
问题解决就好,毕竟一周了.
祝你顺利

1234楼的并非是我的最后一句话给出的主意,而是按照我的问题设计方案,所谓一问一答,您的帖子是答非所问,至于最后这个回复,我觉得你是不是发错了位置了,这里是技术论坛,不是灌水论坛。
最后,就不耽误您通杀教授到操作工的实际问题的时间了,谢谢,顺带说一句,您这人实在,把真真的自己写在签名里了。小白就此别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