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产品计数方案

楼主(2012-10-31):
各位好,手头上有一非标设备,用来做20多种产品。PLC用FX1n,触摸屏昆仑通态MCGS。
我在屏里做了个配方,可以新建和保存每种产品工艺参数,但是对每种产品每次做的数量计数不清楚用什么办法,还请高人指点。

网友A:
和工艺参数的保存类似

楼主:
我是将工艺参数保存在屏里,选择某种产品后,传到PLC,然后再运行。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触摸屏上做计数。

网友B:
在屏内设置相应的地址D0或C0就OK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将工艺参数保存在屏里,选择某种产品后,传到PLC,然后再运行。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触摸屏上做计数。
举一反三呀,屏里弄不了,就到PLC里做。
利用PLC的数据区,能记录多少看你PLC了,不够就在外部加个存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