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31):
我做了个恒压供水一拖二的 柜子,现在实验 电源部分有个接触器 过AC24伏 继电器 常闭 通电瞬间常闭触电来回跳  怎么解决?

网友A:
你把问题说明白点,,,,,,,,,这样说也不知道什么问题的

网友B:
小继电器来回跳,可能是程序有问题吧!你说的也不够详细

网友C:
没太看明白

网友D:
我也没有看明白哦!

网友E:
如果是常闭触点来回跳那不就是你的接触器线圈在来回吸和么???
AC24V电压,你用的控制变压器取的电么?
请核查是否变压器容量过小,施耐德的小点的接触器启动时候可是有70VA功率的,运行时候只有7VA
如果来回路的时候伴随有很大的噪音和震颤,用压缩空气吹下接触器,这样多半是由于接触器里面掉进导电粉末了

网友F:
用的是什么控制,不妨上原理图看看,猜测应该是接法的错误比较多吧

网友G:
先排除是不是程序的问题再看器件的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先排除是不是程序的问题再看器件的问题

网友I:
这种现象,就像打机关枪一样,啪啪啪连续的响。继电器时间长了就会完蛋了。说明这个继电器的线包驱动信号是脉冲,不是一个稳定的电平信号。有可能是控制命令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干扰。

网友J:
7楼说的对啊!先看源头在往下检查

网友K:
设计的问题啊,再仔细琢磨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