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31):
各位大侠,我是新手,想问问学习PLC应该从哪里入手??????

网友A:
先找本最基础的书先看下吧;

网友B:
根据自己的情况,学习目标和基础,确定入手方式。

网友C:
先选择一款常用的小型的PLC,到书店里买一本对应的入门的书看下,再找到对应厂家的编程手册及软件结合起来学习

网友D:
硬件
编程
外围相关很多知识等
找合适的培训几天最好了

网友E:
先有个想法,要学那系的。。是德系还是日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选择一款常用的小型的PLC,到书店里买一本对应的入门的书看下,再找到对应厂家的编程手册及软件结合起来学习[/quot

   谢谢,我现在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老师傅的帖子,从零开始学起    在这了也谢谢doorcontrol 老师傅

网友F:
看编程手册和对应PLC的使用手册

网友G:
理论联系实际,多看看这方面的基础书籍,如果有接触工程的条件的话跟着做几个工程什么都知道了

网友H:
找一个教下,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