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31):
如题,在做一个产品,需要相关的检测方案.前提是不用电.

楼主:
当然,要有信号给出来.

网友A:
为什么不能用电?

楼主:
那个单元不用电.

网友B:
玻璃管内置磁铁,有铁物质磁铁顺玻璃管吸引移动可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玻璃管内置磁铁,有铁物质磁铁顺玻璃管吸引移动可视。
哈哈,这个方法好。

楼主说不用电,但还要有信号?没电的话,信号怎么产生呢?如果信号允许有电的话。那就是霍尔开关传感器了。如果连传感器都不能有电的话,真不好办。

楼主:
  有个遥控盒子,内部有12V电池,但不准用.信号送到这个遥控盒子.
  有可能从周围磁场取能量,但这个很弱......
  请大家出出主意,感谢各位的回复.

楼主:
   实际遥控盒子是塑料的,底部外侧装两个永久磁铁,依靠这两个磁铁可以把遥控盒子吸在铁板上,这时遥控盒子的面板按钮可以操作,如果把盒子拿开(脱离铁板),则遥控盒子不可以操作.磁铁厚度约3毫米.盒子内有12V电池,但不准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际遥控盒子是塑料的,底部外侧装两个永久磁铁,依靠这两个磁铁可以把遥控盒子吸在铁板上,这时遥控盒子的面板按钮可以操作,如果把盒子拿开(脱离铁板),则遥控盒子不可以操作.磁铁厚度约3毫米.盒子内有12V电池,但不准用.
实际上你要的是一个磁控开关,就可利用遥控器下面的磁铁:设计一个开关,吸合部分是用铁磁材料做的,并有微弹性复归,当遥控器在磁铁范围,开关吸合件因磁铁大于微弹力而吸合,导通遥控器工作,当遥控器离开磁铁,吸合开关在微弹性作用下脱开吸合的开关,遥控器断电。

网友B:
如果你说的2个磁铁是一直跟着遥控器固定的,那就要找这两个磁铁磁力范围外的安置开关,在吸合开关键上再放置一个小磁铁,一样的原理。

楼主:
2个磁铁是用胶固定在遥控器底部外侧的.

楼主:
遥控塑料盒子位置不固定.

楼主:
盒子位置因操作人而异,可能放在铁板上不同位置.

楼主:
真是折腾人啊

网友C:
采用磁力表座的原理也可,比如当把磁力表座的旋钮顺时针旋转,表座被吸牢在铁板上,与旋钮联动开关触点接通,控制遥控仪表ON,当磁力表座的旋钮反时针旋转,表座与铁板吸力消失,联动开关打开,控制遥控仪表OFF。

想办法把一个触点开关与磁力表座的机械开关连锁即可。

楼主:
是给老外做的.

网友D:
鬼魂探测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特别向@Q致谢!
   采用@Q的思路,下面再决定如何商化.

网友E:
记忆中有这样一种开关,由干簧管和磁铁组合,没有导磁物体时,干簧管不通,在一定范围内有导磁物体,干簧管导通。

楼主:
楼上朋友:
  知道哪里有现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