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2-10-31):
当我第一次按下X1时,程序运行正常,可是第二次按下X1的时候,所有的M都变成OFF了,请问各路英雄为什么不能连续执行?

网友A:
可能是为1的位被移出去了。

网友B:
x001得换成脉冲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当我第一次按下X1时,程序运行正常,可是第二次按下X1的时候,所有的M都变成OFF了,请问各路英雄为什么不能连续执行?

网友D:
我新手 问题 太深奥了,没看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