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31):
台达变频器因模块炸了.旁边有零件被炸飞了.无法查找型号.求助一份图纸.该变频器型号:VFD150F43A

网友A:
这个问题有两个解决办法 第一 上传图片 大侠很多 咸给公瞄一眼 就有了
第二 照着相同的 机器匹配
每个厂家每个系列的变频器图纸大同小异的

还有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 行家不需要图纸 外行看了图纸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