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31):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最近带学生做一个比赛,用的是全套的和利时设备,两个LM系列PLC加一个HT7000系列触摸屏,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我们是做一个螺丝机,在一个20乘20的平面上装螺丝,现在想通过触摸屏来选择要打的点,如果能够生成两个数组,一个表示X轴坐标,一个表示Y轴坐标,那么实际执行的时候只需要去调用这两个数组就可以了,比如,我选的是1,1和3,4这两个点,那么数组就是X轴的(1,3)和Y轴的(1,4),这样就方便去调用,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怎么生成这两个数组呢?选的时候就是一个20乘20的画面,共400个按钮,怎样把他们的位置变换成数组呢?大家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啊?

    目前我们想到的方法是死方法,用标志位一个一个做,但是这样一来,400个位置要做400次啊,太烦了,想找个简便的方法

网友A:
 新手 过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