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31):
一客户最近要做一台 16轴同步的设备,做过类似设备的童鞋请发表高见。
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A:
难度大了点,不敢发表言论。

楼主:
吴版主谦虚了,呵呵。

之前成功完成了6台电机的同步,是在主电机上加装编码器,将编码器信号接到各从电机的驱动器里面进行运算处理的(用的驱动器是带控制的,运算和扫描速度也非常高,不是PLC能比拟的),但这次有15台电机要跟随,也像之前的方法估计编码器信号强度不够。小弟有个想法, 将编码器的A,B相各接7,8台驱动器,但需要加脉冲分离器,将一路脉冲分成三路用,而且不能损耗功率,不过听说这玩意价格不菲。

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

网友B:
自己搭电路进行脉冲放大、分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搭电路进行脉冲放大、分配。

这位仁兄讲得有道理,可以考虑自己做,虽然一次花点时间,说不定还能做出一个新产品来,呵呵

网友C:
这样算不算?刚好16个。。。哈哈,有兴趣了解的话,请联系QQ89339223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算不算?刚好16个。。。哈哈,有兴趣了解的话,请联系QQ89339223

你这个是用一个控制器发了4路脉冲出来吧?估计这种做法达不到要求,处理速度不够。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通讯或者网络?

网友C:
这是我们公司自己开发的1~4轴运动控制卡 采用ARM+FPGA  以太网接口的,处理速度应该没问题吧 具体可以QQ详聊

网友D:
这个用总线吧.
精密机电一体化系统集成开发,设备开发
经营产品:
YASKAWA运动控制总线
Kinco全系统产品*(人机,PLC,总线,变频器,伺服,步进)
舜唐人机(军工显示器,触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们公司自己开发的1~4轴运动控制卡 采用ARM+FPGA  以太网接口的,处理速度应该没问题吧 具体可以QQ详聊

估计客户接受不了这种做法。他们要求可靠性高的产品,电机也要IP65以上,需要把整个控制部分放到另一个房间,控制柜离现场有30米以上。计划用CANOPEN 总线

网友E(2012-12-14):
有些运动控制卡有保证多轴同步的指令,例如PARKER的lock,PMAC的分配轴,但是16个貌似有点多了,印刷行业是不是用的多点,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