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伺服控制器的问题

楼主(2012-10-31):
左边的使能端24v电源是脉冲电压吗?

网友A:
没有具体型号无法作答。

网友B:
这是什么牌子的,使能一般是一直有信号的,不是脉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具体型号无法作答。
德国的,型号是ECOSTEP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牌子的,使能一般是一直有信号的,不是脉冲的
德国的,型号是ECOSTEP 200,不懂的是这个控制器有24v的电源,现在在使能端在接个24V是做什么的呀

网友A:
对这个型号不了解,但是一般提供24v电源是给其它的器件用,比如有些传感器,可能自身有直接接传感器信号的地方。有些plc也提供24v电源,我猜是一个意思。

网友A:
或者说内部接线有需要接高电平的地方直接使用这个?

网友C:
直流24V是外部电源给控制器供电,像德国伦茨既是这种的控制电源分内部供电、外部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流24V是外部电源给控制器供电,像德国伦茨既是这种的控制电源分内部供电、外部供电
图中的右上边是控制器的电源,使能端在接一个24V直流是做什么的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流24V是外部电源给控制器供电,像德国伦茨既是这种的控制电源分内部供电、外部供电
图中的右上边是控制器的电源,使能端在接一个24V直流是做什么的呀?
那应该是高电平有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