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驱变频器的故障

楼主(2012-10-31):
一台易驱93KW变频器,一启动就报ER01(减速运行中的过流),高手们帮忙分析一下,像这种情况一般是哪部分元件出了问题?驱动电路?逆变?霍尔?

网友A:
首先电机是好的吗?查看故障记录里面的保护值是多少,一般为额定电流的1.8倍左右。如果过电流值大,请重点检查负载吧,排除外转因素外再从变频器着手检查,比如可以托一带小电机试试变频器是否能正常运转。

楼主(2013-01-01):
这次我大意了,的确是现场电机接线端子出了问题,造成了这种误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