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31):
液位计动作时,其常开触点闭合,常闭触点断开。现在有两个液位计,要求第一个液位计动作时,有5s的延时确定第一个液位计动作,然后启动电机,当第二个液位计动作时,有5s的延时然后停止电机,过程可重复。要求用欧姆龙或者三菱的编程软件,求高手贴出程序,谢谢!

网友A:
你看下
LD 0.00
TIM 001 #50
LD 0.01
TIM 002 #50
LD T001
OR 100.00
ANDNOT T002
OUT 100.00

楼主:
万分感谢啊!终于碰到用欧姆龙的了!
再请教您一个问题:编程实现两电机交替启动,电机1先启动,启动3小时后电机2启动,电机2启动3小时后电机1再启动。如此循环交替,需要注意的是:电机1与电机2交替的时候,要同时运行5分钟(即:电机1运行3小时后,电机1和2再同时运行5分钟,然后电机1停止,电机2再运行3小时,二者再同时运行5分钟,然后电机2停止),交替的这5分钟的同时,电机3启动1分钟后停止。求高手贴出PLC程序。)  万分感谢!!!!时序图在附件里,谢谢!!!!
(初学PLC,基础比较差,还望大大多多包涵 ,这个程序对我非常重要!!十分感谢!)我现在能单纯用定时器实现30秒的相同功能,就是加上计数器就不会用了,,对我非常重要,请您务必帮忙写一下,谢谢!!

楼主:
万分感谢!
再请教您一个问题:编程实现两电机交替启动,电机1先启动,启动3小时后电机2启动,电机2启动3小时后电机1再启动。如此循环交替,需要注意的是:电机1与电机2交替的时候,要同时运行5分钟(即:电机1运行3小时后,电机1和2再同时运行5分钟,然后电机1停止,电机2再运行3小时,二者再同时运行5分钟,然后电机2停止),交替的这5分钟的同时,电机3启动1分钟后停止。求高手贴出PLC程序。)  万分感谢!!!!时序图在附件里,谢谢!!!!
(初学PLC,基础比较差,还望大大多多包涵 ,这个程序对我非常重要!!十分感谢!)我现在能单纯用定时器实现30秒的相同功能,就是加上计数器就不会用了,,对我非常重要,请您务必帮忙写一下,谢谢!!

网友B:
其实这很简单啊,一点也不复杂。可是我不想告诉你

网友C:
这种情况可以自己编写,觉得不放心可以贴出来大家帮你看

网友D:
背面上的?

网友E(2012-11-30):
闲着无聊写了下程序,由于监控时序图的原因,时间缩短了。电机ON时间为10s,如果需要3小时,则使用长时间定时器TIML实现即可。